X84H K43LY

楼主(2015-07-10):
一同行机,上电1.4掉1.05,不亮,看论坛好多这个问题,直接上BGA干显卡,
结果一样,
然后想朋友要了个bios,刷后电流一路狂飙,亮机
    到此,此机修复

附 BIOS

x84h k43ly rev3.1独显.zip

网友:
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,是华硕的机子吗,

网友:
我怎么  就没这个 运气啊  碰到这种现象的 BIOS刷到死  还是不亮

网友:
哎 我的机器也是不亮机 卡1.19

网友(2015-09-22):
正需要呢,谢谢了

网友(2015-10-26):
我的机子是用半小时左右掉电。掉电后再开机,还能用半小时左右,反复,,,

网友(2015-12-03):
楼主运气好。我正修台K43LY,板载I3的,内外都无显。键盘可受控,刷了N个BIOS,换了显卡,故障还是没有任何改变。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080900的显卡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080900的显卡吧

对。就是这个显卡

网友:
下载一个刷个试试

网友:
希望会好 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(2016-01-14):
楼主,有没有那个USB3.0的BIOS啊,我的机器跑到2.几就掉电重启反复,刷了一个,不亮啊,刷你这个BIOS试一下吧

网友(2016-03-13):
还是先刷BIOS再干BGA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