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,三星r467通病返修问题

楼主(2015-07-10):
半年前修过,把南桥背面通病电容去掉和CPU大电容换了4个330好了。。。。现在拿过来又是开机0.33停顿几秒后上升至0.35-0.4不动,,,摸32.768晶振可跳至1.1几屏不亮,,,,或者摸南桥背后通病电容位置就可以跑马亮机,,,。。跪求高手指点,,,急,,
cpu
通病

网友:
那个电容去掉以后换没?

网友:
不会座子出问题了吧

网友:
既然是摸主板某个位置会亮机 那就查下 那个地方 电容问题 桥的问题 ……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吧

网友:
检查RTC电路,特别是电容容易短路,这个是通病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