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K42JC 主板 用电池可以开机 用电源开不了机 3V5V都有

楼主(2015-07-10):
今天朋友给了一台华硕K42JC机子  故障;用电池可以开机  用电源开不了开  。拆开机一看版号是K42JC 接上可调电源  待机3V5V都有了  安开关有电压跳变 ,接上电池接就可开机  ,那位大神遇3v到过这样问题  ??、保护隔离没有问题 有3v5v  用电池开机正常 ,故障就是电源开不了机

网友:
那只能是适配器检测,看是低电平不?

网友:
上次也是华硕修到差不多的问题。电池开机。一插上适配器就掉电 ,也不开机。最后换了EC

网友:
查下DCIN 和ACIN

网友:
查ACIN是否有问题

网友A:
都说查AC_IN_OC#是否为低电平,SUSPWRGD给到EC没有?

网友:
ACOK 信号有没有出来,

网友B:
AC_IN_OC#这个信号应该要低电平正常

网友:
这应该好搞啊  ACIN查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说查AC_IN_OC#是否为低电平,SUSPWRGD给到EC没有?

华硕不触发 首先查ACINOC

网友:
估计又是104排阻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,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,EC,还有充电芯片我都换了,现在没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C_IN_OC#这个信号应该要低电平正常

是低电平AC_IN_OC#

网友:
EC旁边的排阻

网友:
查内存和显卡  冲刷BIOS

网友:
你看看电源适配器后面的MOS管是不坏了

网友:
但愿吧,用原装适配器,有时候无法解释。用维修电源不触发,只能用适配器

网友:
这种问题就查AC_IN_OC# 是否正常

网友:
重点查ACIN

网友:
电源检测有问题吧

网友:
适配器检测信号

网友:
旁路元件有没有掉

网友(2015-08-19):
换IO 旁边的103 排阻  就是负责开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