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880GM-LE 住吧BioS卡顿

楼主(2015-07-10):
  主板能开机点亮,但进入BIOS就很卡, 连接硬盘有时候能读到有时候读不到, 这是什么情况

网友:
南桥有问题吧

网友:
看看南桥附近有没有0欧姆的保险电阻 换了试试!!

网友:
应该是主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电池有没有电  放电看看 不行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