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P5KPL-AM SE乱跑吗

楼主(2015-07-10):
故障为,电脑一开机显示复位灯常亮不跑吗,关机过一会可以跑马正常了但一显示画面就花屏了,换一根内存就有不跑马了,有要过一会在能正常跑马,但也会花屏,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,内存CPU都换了,BIOS刷了 BIOS也换了个。在线求解决。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问题吧

网友:
我也感觉到了,要是桥坏了我就要放弃了。

网友A:
加焊一下,不费事不费料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一下,不费事不费料的。

我用风枪加热了,一机能跑马屏幕显示一下马上就黑屏了,关了在开有不跑马了。

网友:
你都这样试了,肯定是桥的总是了,北桥集成了显卡呀,如果供电,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,那就只有干桥了

网友B:
加张独立显卡看会不会花屏!!

网友:
82801gbd的问题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加张独立显卡看会不会花屏!!

跟显卡应该关系不大 ,关键是这主板搞一下就不跑马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跟显卡应该关系不大 ,关键是这主板搞一下就不跑马了

结合花屏的话,,北桥有问题的几率很大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结合花屏的话,,北桥有问题的几率很大!!

嗯 ,多谢指点,此板我放弃了

网友:
干一下北桥吧

网友:
北桥问题   做一下吧

网友D:
刚好手里有跟你那一样的板   你那片搞好没有用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刚好手里有跟你那一样的板   你那片搞好没有用呀?

放弃了,没搞

网友:
这问题难搞嘬

网友E:
测试主板的4大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测试主板的4大供电

跟供电有关系?

网友:
这个小板子很少遇到北桥的问题,上个内存加负载打下对地阻值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