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想不到的不过内存故障,七彩虹C.H61HD

楼主(2015-07-10):
下午客户拿了台组装机说开机不显示,我打开一看那么大个机箱,那么mini的主板,没独显,好空荡。

主板拆出来测各大供电都正常,找了个小喇叭往主板一插,滴滴滴的报警,不过内存,内存上电容测的1.6v,随即翻过主板测量SMBUS,spd,内存负载,4个时钟,复位,一切都有,而且也正常,怀疑内存问题,拔下来换了3条测试,一个劲的滴滴滴响,到这里那就只有刷bios了,官网下下来刷上去,故障依旧,又从论坛下了个刷上故障依旧,bios都排出了,还真没碰到这么牛的h61。

没辙了,翻箱倒柜找出我的法宝再测,

数据线挨个测,当测到红圈位置是,对地无穷大,原来如此,检查插槽弹针,接触良好,再插到另一个插槽也测的有一脚对地不正常,终于发现问题了,焊桥吧。
主板拿过来拿过去,不对,弄什么桥啊,这才回过神来把cpu拆出来,不看不知道一看才明白,座子里好几处带毛毛的土,清理干净上电也开机了。
这么弱智的问题差点气个半死。这要是整到不会修板子的店里估计早就弄好了。
小同伴们感觉有意思有启发的就给点分鼓励下呗。

网友:
主板不值得大修了,主板区也显得好冷清啊

网友:
GOOD ! CPU集成内存控制器,CPU脏了导致内存当机

网友A:
cpu脏了???这问题早遇到过了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pu脏了???这问题早遇到过了!!

cpu座不干净不开机的多了去了,一般都是随手清理的事,档内测的还头一回,关键你不往那想。

网友:
看字决真的很重要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H55以上的单桥都是CPU管内存呀

网友:
CPU到内存线路

网友C:
现在的机器都很牛逼了。笔记本已经出了三桥和CPU 集成板载芯片。整个板子只有一个芯片。集成了显卡南桥北桥和CPU 。主板上除了附件都没有东西了。这维修的日子估计也都到头了。哎

网友:
灰尘太多了,这就是太会修了也不行,要找个徒弟先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座不干净不开机的多了去了,一般都是随手清理的事,档内测的还头一回,关键你不往那想。

我习惯性的都会换内存,,cpu,,最后才开始修板子的!!

网友:
修了也不值钱,哎, 没动力搞了

网友:
还好没去做桥啊。!!

网友:
新主板都是CPU控制内存数据线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的机器都很牛逼了。笔记本已经出了三桥和CPU 集成板载芯片。整个板子只有一个芯片。集成了显卡南桥北桥 ...

而且也都坏得不少 前几次碰到的 都i操作出来的 以后都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:
这么弱智的问题差点气个半死。这要是整到不会修板子的店里估计早就弄好了。。
  这个 可以有!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。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~~维修前除尘还是有惊喜的~~

网友:
维修就是要细心,我一般板子拿过来 都是先把板子清理的干干净净,在检查外观,然后装自己准备好的一套测机的试

网友:
一不留神桥就被你要杀了。。还好刹住车了。。。

网友:
来学习下,准备下手前习惯性先清洁主板上的积尘

网友:
之前有个客户硅脂抹太多了CPU下面有进去了。就不开机,清理后正常开机

网友:
哈哈,复杂化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从简到难,往往最简单的事情,我们会绕一圈。大意了,,,,

网友:
对啊,先清理灰尘在修。

网友:
要是我遇到,那就先对客户说板子坏了换吧,换完等客户走了自己拿来先清理再弄,因为下次修好得给别的客户换,脏的可不好。清好以后额好的....啊全世界都充满阳光呀!

网友:
H61内存直接到CPU。

网友:
想知道这灰是怎么进去的?是不是客户自己清灰造成的?

网友:
主板不值得大修了,主板区也显得好冷清某某某

网友:
我之前好像也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客户自己拆机了

网友:
好多intel的板都是清清就好

网友:
我以前那个主板也是这个问题,不能开机,但开机排针有跳变,就是不开机,我也没什么工具,也发现cpu坐里面有细灰尘,然后把细灰尘清理干净后,电脑就可以开机了,

网友:
你带值得 AMD 和英特尔主板上时序

网友:
有些不经意的小环节很容易被忽略的!好在楼主没走弯路。

网友:
修机器还是需要细心的

网友:
太好了。。。有意思

网友:
居然是U脏了?   涨姿势了

网友:
干桥你就的疯了,哈哈哈

网友:
的确  有时太专业反而弄得很复杂。。。这次若是碰上个只会三板斧的早就秒杀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 不明白那cpu座的毛和数据线对地阻值无穷大有什么关系

网友:
之前遇到过了。 一般接过手都是先看一下 清理干净一下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散热器拆下来,U座一般某处灰特别多,有的甚至都是。板子和梅捷SY-16H-L很像,单面上就报警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送你四个字: 胆大心细

网友:
不过内存   你不先换个U试试?

网友:
现在修着写机器都没有动力了,没有价格,没心情。

网友:
那些不会修板子的店,除了不会修板,其它什么都会,手脚挺麻利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