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T-MLX V2重启

楼主(2015-07-10):
今客户拿来一块华硕P5G41T-MLX V2说不定时重启 。 先排除是否系统问题  拿一个硬盘装上去装到一半时就重启  换内存也一样  测量CPU  内存 桥供电均正常....确定是主板问题 刷BIOS无果  。。有时直接进BIOS界面开久一点也会 重启...头大了  请问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呢  ...遇过的说一下 小生感激不尽.

网友:
我一般都给北桥换换硅脂试试再说。

网友:
學習了. . ..

梦幻、 -3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A:
你看下南桥下面那个MOS管和电容温度高不高

网友:
fgfhgrhghgh

梦幻、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可以试试换CPU试试的哦!!

网友:
看一下RTC电路是否正常,或者是不稳定

网友:
换个CPU,电源,等,内存电压稳不稳

网友:
要查图,看图那些会造成重启,去排除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下南桥下面那个MOS管和电容温度高不高

你说的是南桥供电的吗?现在跟本装不了系统 一装就蓝屏重启

网友:
不用说 又是822搞得鬼

网友:
主板不值得大修了,主板区也显得好冷清某某某  822在哪

网友:
加焊北桥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