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N68-S3 UCC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,短路保护了

楼主(2015-07-10):
图中圈的电容和场管都短路,我拆一个量一下都是好的,不知道什么原因了,望大神们帮助分析一下,我没找到电路图点位图,淘宝都没有卖的,还有开机就自动上电,但电开机针4S能关机,

网友A:
这么多短路??取了桥看看还能不能短路!

网友:
是不是桥坏掉了

网友B:
你的短路都是0,还是有阻值哟,如果有阻值就不要管它,只要不为0就不要管它

网友:
你最好将4P的电拔了,看还掉电不

网友:
如果不掉电就说明是CPU供电电路有短路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短路都是0,还是有阻值哟,如果有阻值就不要管它,只要不为0就不要管它

短路二极管值在14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多短路??取了桥看看还能不能短路!

我没有bga焊台,不取桥能不能测出来短路在哪里

网友:
这么多短路的地方?可能桥坏了

网友C:
没短路吧, 有值~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短路吧, 有值~!

有值,二极管值14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短路吧, 有值~!

完整的故障为开机自动触发,1-3秒掉电,上CPU假负载可以上电,但是假负载什么电压都没有

网友:
我的也是开机自动触发,1-3秒掉电,   我的能跑马。。但大多数时候不能触发。。貌似io跑线是进桥的!

网友D:
如果真短路,上电就会自动断电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真短路,上电就会自动断电的,

我的就是上电就断电,不跑码,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加电烧吧,坏了好换新的

网友:
在路测是短路,拆下元件测是好的,说明问题还是在板上其他位置。

网友:
这板子。就爱桥空焊

网友:
先拔掉12V供电看看试试会不会自动断电~~

网友:
CPU管子  有短路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