佳博 GP-7645 针式小票机打印报错维修

楼主(2015-07-10):
机器型号:佳博 GP-7645
故障现象:打印报错

维修过程:
客户拿来,试机打到某个地方停机报错,错误灯、和纸灯红色闪烁

看到故障现象其实自己心里也没底,第一次修针式的,还是
这种小票机,不知道怎么修~。
感觉故障还在打印头,先拆机测一下打印头排线。(由于图片无法上传直接传一个拆开后的图片)实测排线无问题。

测打印头线圈,对比测试发现有一组线圈阻值偏小
这是好的

正常13欧左右

这是坏的那组

阻值只有1.3欧。

拆掉测

拆开发现线圈是因为高温烧的内部短路了

某宝一个二手打印头最便宜都要70大洋,遂决定自己动手缠。找来直径一样的铜丝

,把原先的铜丝扯下来,再截一段一样长的,缠啊缠~缠啊缠~缠的比原来胖了一点(缠好以后最好在线圈上滴几滴清漆或者502,外围用高温胶带缠一圈)

挤挤还是进去了

剩下就是装机试机

啊~为毛图片总是发不出来啊~
测试页就不发了,老是上传失败。

总结:这次只是尝试性修一下,证明针式打印机打印头也是可以修复的,缠线圈的原理跟缠电机的原理是一样一样的。不过有一组线圈坏了,说明打印头整体寿命也差不多了,最好还是换掉。

网友:
高大拿威武啊,这线圈咋缠的?

网友:
全套图我空间里有,大家可以去看看

网友:
高帅好牛逼的样子豪!!!

网友A:
帅帅同学,你搁着显摆什么呢?

网友:
这个你用飞线漆包线,能耐用吗? 玄乎的

网友:
波波又活了。。。

网友:
黄金船  为何能评10  是何方神圣!

网友:
谁有网络集成的大项目。

网友:
楼主真有耐心

网友:
lz的动手能力强啊。。还说第一次弄看到就怕。这不您都修好了!

网友:
楼主真牛~~是用漆包线吧?

网友B:
这个绕线圈可不可用缝纫机绕底线的机来绕呢?

网友:
不错

动手能力极好

支持ing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绕线圈可不可用缝纫机绕底线的机来绕呢?

线径一样,应该都能代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帅帅同学,你搁着显摆什么呢?

波哥不要捣乱

网友:
LZ的动手能力真强,居然自己绕线圈。佩服

网友:
很仔细到位,动手能力不错。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