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M5A78L-M LXCPU无复位电压无PG信号电压

楼主(2015-07-10):
故障为,没有CPU复位电压,跑线跑到了一个102排阻上 更换过没有用。本人新手在线求大神教怎么解决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

网友A:
干桥吧,,你这板子基本这样就好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干桥吧,,你这板子基本这样就好!!

换个桥?还是要怎么样 新手额  多多包涵

网友B:
你这个是全板无复位还是只有CPU无复位, 可以测一下PCI的A15有3.3V电压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是全板无复位还是只有CPU无复位, 可以测一下PCI的A15有3.3V电压没有

CPU无复位,主板貌似有复位

网友C:
桥,吧,桥没出来复位给U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桥,吧,桥没出来复位给U

我记得我上次也有华硕的同样问题 我更换了一个排阻就好了  但这块板子我换了没用呢

网友:
表示,小白路过

网友:
。。。主板有复位就做桥吧

网友:
估计是822排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