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W2242S显示器

楼主(2015-07-10):
开机满屏竖线非常严重,如图: 烧段时间竖线消失,但显示依然模糊,各位大神帮分析分析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屏线试试看

网友:
忘说了,,已经排除驱动板和排线,锁定在屏和屏电路

网友:
这种现象能否排除屏电路,那样我也就解脱了-----如果是屏电路,该着重查哪里,好忧伤,全是LG22的好几台呢

网友:
能不能用示波器测一下供电的波形?和屏逻辑板关键点的波形?

网友:
这是屏电路的问题啊。。。。  不知道 测试点的话  不好修啊!

网友:
像这种问题我所在的店,直接不修。

网友:
屏和屏线都要查。。。

网友:
先用点屏器点屏 确定屏的好坏

网友A:
测下屏的几个电压。电压正常就换屏上那个最大的IC

网友:
测下屏的几个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下屏的几个电压。电压正常就换屏上那个最大的IC

屏电路就换过保险我也不知道测的对不
信号输出=1.7v
保险那=5.11v
vcc=3.18v
vdd=12.53v
vgh=31.9v
vgl= -5.43v

网友:
屏电路就换过保险我也不知道测的对不
信号输出=1.7v
保险那=5.11v
vcc=3.18v
vdd=12.53v
vgh=31.9v
vgl= -5.43v

网友:
供电都正常啊,你加焊一下主芯片,实在不行只能更换主芯片,以前修过一个主芯片坏以后这样的屏,更换后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电路就换过保险我也不知道测的对不
信号输出=1.7v
保险那=5.11v

VCC 常见的是3.3V 感觉偏低 有可能被拉低

网友:
屏本身故障或驱动版故障!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屏坏,我这从来不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