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R-5437 进液体腐蚀,求图纸板号DOE40-HSW DDR3 MB

楼主(2015-07-10):
DELL 14R-5437 进液体腐蚀,求图纸板号DOE40-HSW DDR3 MB

现在情况如下:
通电能触发,喇叭发出两短报警,反复间隔5秒两短报警,电流0.36-----0.58-----0.50-----0.52 停下不变,WLAN的22脚有复位电压3.3
各主电压电压如下图

腐蚀处情况

因无图纸,因此没有冒然动手,一方面是求个图纸,另方面是想请同行们给点参考意见,在此多谢了!!!!!!!!
补充一点刚才的测试结果:

上ddr3打阻值卡,测得PL4902就是内存供电VDD,电压1.36有些偏低,VTT和VREF都是0.68 ,VDDSPD是3.3 ,复位信号0.12

网友:
内存是 低电压的,1.35v,正常的哦

网友:
那复位信号0.12应该是不正常的吧?

网友:
看电流情景应是没过内存吧!

网友:
此机器我已经放弃修了,RTC电路腐蚀的地方没什么实质性的问题,主要问题在CPU座的背面带螺丝孔的铁片揭开后发现严重腐蚀了,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至少有3处已经确认腐蚀断了,补上后没效果,估计还应该有过孔断的,没图纸很无奈啊,只能放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