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8怪问题

楼主(2015-07-10):
三星R428进系统双击计算机鼠标无反应,只有Ctrl+Alt+Delete键点击任务管理器就可以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,进PE系统也是一样,硬盘换了也是一样,各位这是不是主板的BIOS有问题啊!!!!!!!!

网友:
是不是时间没设好

网友:
要不就是系统问题啊

网友:
换个硬盘装个系统看看

网友:
首先排除硬盘问题,系统问题,先装个系统,然后不行,重新格式化硬盘,再装了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