完美解决联想B465C亮机掉电。

楼主(2015-07-10):
这是个困扰很多人的通病经过本人研究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引起的:U2904 APL5912 1.8V供电不稳 换了即OK 如果还掉那基本上就是显卡的问题了,这种板我修过很多了都是由这两个芯片造成的,至于分析过程就不啰嗦了。
芯片
显卡
掉电
通病

网友:
手上正好有一片一样的故障,果然换了5912就好了,感谢楼主

网友:
楼主真无私,通病都拿来跟坛友分享,多谢了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,高手就是低调!

网友:
言简意赅,点到位置

网友:
电脑掉电是头痛的,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。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,学习了

网友:
学习了,又知道一个通病

网友:
高手的经验收到了,以后遇到时一定有帮助的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是怎么查出来的?示波器还是万用表量出来的?是显卡的供电1.8V吗?是什么供电会导致掉电求解

网友:
谢谢楼主无私奉献,以后遇到可以作为参考

网友:
加分收藏了,通病谢谢分享

网友:
通病,收藏下来了。这个重要

网友:
谢谢分享通病希望大家都这么做

网友:
通病分享绝好的资料谢谢

网友:
没修到过类似机子呀,

网友:
我修过板子不亮,刷bios解决的,然后开机掉电,开机掉电,装好硬盘就不掉了

网友:
这机器竟然还没修过

网友:
这种供电不良引起的掉电,没示波器的话,感觉很难测量出来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,先收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