钳位二级管不知道是A7575,还是A7S75

楼主(2015-07-10):
第3脚有电压5V,12脚没有,打值是500多,别的是78,那这个是正常的吗,在这是接VGA14脚,还有一个是接VGA13脚,主板跑39,是集成显卡问题,请高手指点下小弟,MS 945主板

网友A:
请说明主板实际型号,帮你查图看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说明主板实际型号,帮你查图看看。

是V星945GCM5,MS-7267的,今天也可以装一下系统,现在又出现跑39,进不去了,请大哥指点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V星945GCM5,MS-7267的,今天也可以装一下系统,现在又出现跑39,进不去了,请大哥指点下

网友:
A7575昨天换了个

网友:
芯片本体标识应该是A7W

网友:
换io试试    换bios电池    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