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431 解决重启两次才亮机BIOS

楼主(2015-07-10):
机器初始故障为查内存开机掉电重启,不插内存报警,到论坛下载了桥的两个BIOS刷了之后,第一次触发不显示,强制关机后,再开才能显示,论坛上有不少人遇到这样的情况,,也有人发出来了这个BIOS,说是只刷U6的就行了,,我下载了刷了还是一样,,,现在新机器的BIOS可能都不通用吧,想到了这个,我就到官网下载了一个BIOS,通过与备份的BIOS对比分离出来了两个BIOS,刷上去,开机直接亮机,,现在把两个桥BIOS发出来,遇到这情况的可以刷一下

 会员4379192元2022-12-26 23:47

网友A:
这种bios只有原机合成才能用,你发的别的机器估计也用不了。你应该发怎么合成bios的方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bios只有原机合成才能用,你发的别的机器估计也用不了。你应该发怎么合成bios的方法。

看清了,这是分离,不是合成

网友:
狼哥,我们的分离绝活都搞出来了

网友:
狼哥。又放大招了!

网友:
狼哥,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技术进步呀!!

网友:
不明白是怎么做的 没有相关教程 貌似要花钱有人教

网友:
CPU温度高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。。。刷一个试试

网友:
谢谢狼哥   可以用的  我的机器刷好了   我的机器是开机显示不稳定  一刷就OK了

网友:
多谢朋友了。。发自肺腑的十分感谢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,还真没见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e430桥短路换了桥bios没动过亮机也是开两次才亮。还没解决

网友:
我刷了咋电流上不去了呢??

网友B:
开始跑0.8 刷了就跑0.2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始跑0.8 刷了就跑0.2了

这应该不会吧,,我自己的刷了就OK,,,并不是跟我自己的合成的,,,,是分离的,,,,不包含我机器任何一点信息

网友B:
我确定我的版本是1.0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确定我的版本是1.0

要么把你备份的BIOS给我,,我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么把你备份的BIOS给我,,我看看

我压缩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么把你备份的BIOS给我,,我看看

这个是4M的

网友:
发我qq,,,937615241,,,不然我还要用下载分下载

网友:
下载 试试 刚好遇见个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器不好搞啊,拆个机都要费好大的劲,从不开机到开机报0271掉电,无法进BIOS,现在只有刷BIOS试试了

fsh
fsh

网友:
试过,确实可以,不用二次开机,赞就一个字!

网友:
下载了刷试试看。

网友:
楼主能否上传点BIOS  分合教程啊

网友:
刷了你的BIOS问题真的解决了,非常感谢。加分时间已过。

网友:
O.8A无显,希望能搞定

网友D:
刚开始有时候能显,不显的时候没集显电压,刷了就连CPU电压也没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刚开始有时候能显,不显的时候没集显电压,刷了就连CPU电压也没了

我后来下载了另外一个就显了

THINKPAD E431 NM-A043 REV1.0 4M PCH BIOS U6.rar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刚开始有时候能显,不显的时候没集显电压,刷了就连CPU电压也没了

有的BIOS刷很多个才显很正常,还是要谢谢LZ的无私奉献。

网友:
谢谢奉献,我刚要用上

网友:
我刚好需要下载试试了

网友:
E431暗屏用灯看隐隐约约看到  电流1A左右  用这个可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后来下载了另外一个就显了

你的有暗屏吗 电流多少

网友(2015-08-11):
我的 刷上去也是不行   大神指导下

网友:
可以用,没问题大家放心用谢谢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,刷了就好了。

网友:
此BIOS,绝对可以用,注意一点是,要上COMS电池

网友:
下来试试 赞一个

网友:
谢了 刚好需要 但愿刷上就OK

网友:
我想说 我的好的 刷上你的那两个BIOS 两次开机不说 还不亮机了..........

网友(2015-09-16):
我的刷了U5还是不会好啊,还是得强制关机在开才行

网友:
我也下了好多个了,刷了都要重起两次才亮希望这次可以,我已没分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,刷了这个好了

网友:
我下来刷了电流到0.72掉回待机呀!看来主板不一样

网友:
BIOS OK了 机子不出继续 引起掉电 刷了后 OK~

网友(2015-10-16):
谢谢楼主,我刷上OK

网友:
谢谢 差点从网上买个

网友(2015-11-17):
要2个一起刷吗

网友:
救命的BLOS好用

网友:
LZ这个所有的E431机器都可以吧,论坛有几个 来回刷 有时就刷好了

网友:
大赞,刷上就好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,我收了一个E431 没有原BIOS 一直2次开始使用,终于可以解决问题了。楼主无私

网友:
现在下载要10分了啊,想下一个看看分不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