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 MCP6P M2+ 怪问题

楼主(2015-07-10):
这板子拿到手居然不跑马,测试CPU 内存电压都有正常  bios刷过 还是没用就是不跑吗 目测全板无断线无损伤,真不知道改怎么办了 在线求大神解决。

网友A:
NV板大部分是桥空焊,或者SPD供电断线导致,请检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NV板大部分是桥空焊,或者SPD供电断线导致,请检测。

SPD供电在哪,怎么找呢  我是新手额  多多包涵

Ya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SPD供电在哪,怎么找呢  我是新手额  多多包涵

二代内存SPD在238
三代内存SPD在236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二代内存SPD在238
三代内存SPD在236

SPD是个什么样的芯片额  ,新手刚刚入门

Ya.

网友:
在内存槽测

网友:
桥虚汗加焊

网友:
是个什么样子,是八角还是。。。。

网友:
风枪加热过  没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SPD是个什么样的芯片额  ,新手刚刚入门

SPD是给内存ROM芯片供电的电压,一般为3.3V  刚说的238 236  是内存槽的脚位。可以用万用表量的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PD是给内存ROM芯片供电的电压,一般为3.3V  刚说的238 236  是内存槽的脚位。可以用万用表量的到

哦,谢谢我试试看

网友:
供电---复位----时序    这样查下去如果正常只能换桥了

网友:
直接加焊BGA完美解决问题

网友:
按上电时序修不同主板时序不一样

网友:
映泰主板不跑码咱一般都是先查内存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