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I915PL-G主板当内存 过不去、、、

楼主(2015-07-10):
昨天客户拿过来说不开机了 打开一看花屏。就用自己好显卡试了试不花了 (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显卡) 就告诉客户显卡坏了 直接换了二手的。 今天有拿过来了 一开开不了 插诊断卡 挡C1内存 拔下来从新插下 亮了 好了 从启又不行了 就挡C1 换内存还是不行 用万用表量内存供电正常啊 、主板是GA-8I915PL-G   求高手。

网友:
这板子够老的了。。居然还有人用。。915的主板。。上DDR1的。。神机。。

网友:
内存的系统总线,基准供电全都正常?如果全无问题,只有北桥了。

网友:
北桥的问题大一些吧

网友:
CPU座变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CPU BIOS 内存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