捷硕 g41 每次重起跑马显示不一样开不了机

楼主(2015-07-10):
此板,每次开机跑马显示都不一样,每一次显示不一样数字也开不了机,手上没这样的BIOS 那位大神顺便给个BIOS  顺便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故障

网友A:
杂牌的。。没见过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杂牌的。。没见过哈。

就是说啊,愁死我了

网友:
直接换主板了

网友B:
按压,加焊桥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压,加焊桥看看。

试过咯,没用 总是乱跑马

网友:
桥加焊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