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ELL] 15R-5521开机无显示

楼主(2015-07-10):
故障掌表现为,待机0.03.开机无显示。电流上到0.63.没过内存。内存供电1.5v正常。VDDSPD只有1.8v。不正常。。PCH_SMBDATA和PCH_SMBCLK也只有1.8v。正常因该是3.3v的。继续追查来源发现QZ7的PIN123是1.8v。找到原因了+3.3vs转换不全。PIN4是3.3v。电阻RZ13和RZ14阻值正常,换QZ7后转换正常。可是开机无显示,主板电压都出来了,BIOS刷过了,还是一样的。唯一的就是CPU供电电感PL700只有2欧。怀疑是CPU挂了。。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分享一下

网友A:
过了内存后电流跑到了多少无显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过了内存后电流跑到了多少无显?

最高到0.83.然后回落至0.73就不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