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31T LM2 VER1.0跑38卡死在LOGO那里

楼主(2015-07-10):
内存过了,显示LOGO后就死机,跑在38那里,内存和显卡已排除没有问题
显卡

网友:
放电看看 不行把外设都拔了

网友:
拆外设!查USB接口状态。

网友:
一般跟硬盘,光驱等一些外设的有关系,还有可能是bios程序问题。

网友:
一般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对,拔掉所有外设 刷BIOS试一下

网友:
要换82801GB南桥。

网友:
刷个bios看看啦。

网友:
换南桥保证能好

网友:
同意换南桥,碰到大多换南桥好,少部分USB时钟到南桥断线。
另外还有档3C卡LOGO是声卡问题,如果拆了声卡可以过,换上声卡又档3C,一般也是南桥问题,或者声卡至南桥的数据线有断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