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B31R2

楼主(2015-07-10):
显示这样怎么调分辨率都不行,刷了程序也不行,什么问题啊,主板上24和25,南桥BIOS都刷了,北桥也干了都是一样。。屏用通用板1600X900点就是正常的。可是机子显卡推荐的是1920X1080的分辨率。怎么调都不行强制1600X900还是一样。郁闷

网友:
还没见过这种,屏幕换过没有

网友:
换过屏幕就刷麻片,屏幕换过也会这样

网友:
这个机器好像是联想B300 或B305吧首先你先确定屏是不是原来的 你刷板上驱动板的bios了吗

网友:
是屏吧?  还是码片

网友:
系统的问题了

网友:
换过屏的话刷一下屏的码片!

网友:
没换过屏,主板上的24,25都刷过了,,无解,问题一样

网友A:
这板子应该是还有个屏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板子应该是还有个屏BIOS

那个芯片,我在主板上就看见南桥BIOS,EC的BIOS和24,25芯片没看见其它了,都刷过,还是一样的问题,那个屏的分辨率是1600X900,可是显卡推荐的是1920X1080

网友:
看看屏线接口旁边有没有  B300就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