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啊!!! 显卡掉了旁边 好像掉了个东西 好像是晶振 帮我看看啊

楼主(2015-07-10):
准备在tb上买了换上去   但我不知道是那种啊   是2个角的 还是4个角的  有源还是无源啊   求大神解答下啊!!!!  电脑是联系Y470 !!!   感谢了

网友:
上面写的  27000   H.ELE.0L

网友:
这个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啊   几个角的??????急求啊

网友:
求大神来看看啊

网友:
晶振无疑。。。。

网友:
发的什么东西图片

网友A:
为什么发不过来啊。。。

网友:
兄弟你这是什么图片啊   百度专用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发不过来啊。。。

图片上传有问题吧 或者方法不对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图片上传有问题吧 或者方法不对

图片发了  帮看看啊

网友C:
先换个27兆的晶振试试呗!反正也不会烧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先换个27兆的晶振试试呗!反正也不会烧的。

种类太多了  我不知道是那种啊   是2个角的 还是4个角的  有源还是无源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片发了  帮看看啊

显卡27兆的晶振

网友:
我没找到H.ELE一样的   用别的行吗   我不知道这个是有源还是无源   2个角的还是4个角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种类太多了  我不知道是那种啊   是2个角的 还是4个角的  有源还是无源啊

H.ELE.0L——这个应是晶振的类型,我也不懂!照胡芦画瓢呗!从旧显卡上拆个外形相同的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.ELE.0L——这个应是晶振的类型,我也不懂!照胡芦画瓢呗!从旧显卡上拆个外形相同的试。

H.ELE 这个应该是个牌子  加高   关键没别的显卡啊  主板去tb买的

网友:
求大神来帮帮小白啊

网友:
  来大神啊

网友D:
这个怎么分有源还是无源   2个角的还是4个角 你告诉下大家  4个脚只有两个脚用着打值看下 没用的脚不管 只要是27M的晶都可以 外形体积不管 2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怎么分有源还是无源   2个角的还是4个角 你告诉下大家  4个脚只有两个脚用着打值看下 没用的脚不管 ...

看了下尺寸 大概是5032的  您的意思4个角的也可以用?

网友E:
普通晶振,直接旧板上拆一下就好了!

网友F:
真无语,,估计不是搞维修的

网友:
我还没修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真无语,,估计不是搞维修的

我不是搞维修的。。。。我是电脑坏了  还请大神帮忙的    请问你知道这个是有源还是无源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普通晶振,直接旧板上拆一下就好了!

没旧版啊  帮我修的人说角我找个晶振 他帮我焊下  我想请问这个是买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啊  2个角的还是4个角的啊   我实在不是恒了解啊   谢谢了

网友G:
楼主,什么叫有源晶振 什么叫无源晶振。

网友:
几个脚,把旧的焊下来就知道啦。看样是无原的。

网友:
这机器的料板应该蛮多的吧

网友:
的确是晶振

网友H:
这款机器没图纸吗 看看图纸最准确

网友:
机器摔过吧

网友I:
实在不是知道的时候,看看图纸就知道是多大的晶振了

网友:
就是显卡的27M晶振。你焊接上去就行了。

网友J:
只要是27M的晶振就行了,不用看牌子。形号也不用看。

网友:
我这有料板

网友:
拿去维修啊

网友:
版主辛苦了我就进来看看 学一下

网友:
我拿去了   老板叫我去找个晶振帮我焊     但我不知买哪一种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实在不是知道的时候,看看图纸就知道是多大的晶振了

网上找了看不懂啊  能帮看看嘛  联系Y470  谢谢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只要是27M的晶振就行了,不用看牌子。形号也不用看。

好的  谢谢

网友K:
显卡大部分用的都是27兆的晶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K:
显卡大部分用的都是27兆的晶振

不要分有源无源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,什么叫有源晶振 什么叫无源晶振。

我也想知道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款机器没图纸吗 看看图纸最准确

能帮看看嘛  我找了实在看不懂啊  。。。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分有源无源吗

电脑主板上的我没分过。只看大小

网友:
我有Y470料板 明天帮你看看

网友(2015-08-14):
只要是27兆晶振就行,和BIOS芯片样 看容量的  不是看型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