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A78-E SE 有显示立刻掉电

楼主(2015-07-10):
同行送来一块华硕M4A78-E SE  拿到手上先打阻,无短路,上电看诊断卡哗啦哗啦到26,恩这板不是好的吗?眨眼就灭了,唯独CPU的供电电压过高1.75V,查看主供电IC旁零件没什么异常,典型的电压过高掉电保护,不过此板没有图纸,论坛上找也没找着,在没掉电前迅速用万用表测其部分供电均为正常值,各电压望路过的大神们能指点指点,小弟在此谢过。不知是不是反馈电路有问题?如果有哪位有图纸就是更好。

网友:
CPU,内存,能换来试的配件都已经试过,同样掉电。CPU供电芯片是L6740LTR

网友A:
这是台式机主板吗,发错地方了吧

网友:
BIOS的可能性大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台式机主板吗,发错地方了吧

恩,是发错地方了,论坛新手,莫怪。

网友:
这与BIOS没什么关系,因应还是反绘问题   换L6740LDR试一下

网友B:
最好是用示波器打一下CPU供电波形,看有没有过充现象,也许是滤波不良。一般情况下CPU供电很少有过高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好是用示波器打一下CPU供电波形,看有没有过充现象,也许是滤波不良。一般情况下CPU供电很少有过高的。

抓波神功没练成,就连抓波的示波器都没,平时维修就一万用表,老板不舍得投资个示波器呀

网友:
LZ..VID组合,查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台式机主板吗,发错地方了吧

这就是台式机版块。

网友:
貌似华硕只有点位图,LZ找下

网友:
加焊一下桥,试试

网友:
以前有一块 也是掉电   不过是换IO旁边的822好的

网友:
查了,均正常,都能开机显示,进BIOS也能看到CPU电压显红色。

网友:
华硕的板子 没那么复杂  实在不行 CPU  IO附近的 822 全部换掉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