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SVE14A MBX-273卡logo~~求助

楼主(2015-07-10):
SVE14A MBX-273,客户带来时候能进系统,安装好后到登陆界面风扇哗哗响,然后掉电。安全模式偶尔可以进去。
进bios恢复出厂值后重启就卡死在开机LOGO界面。
1.刷了网内朋友共享的bios后无效。ec和nb都刷了
2.加焊显卡,无效,
3.加焊北桥,无效。
4.裸板一样卡死。
5.求助解决办法。~~

网友:
补充一点:按f2 显示正在进入bios 就卡了,长按电源键可以关机,证明应该没死机吧

网友A:
刷回原机BIOS查外设。

网友B:
看外设,USB口之类的

网友:
换U换内存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回原机BIOS查外设。

刷回去了还是一样。。

网友:
不插u 内存换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不插u 内存换了还是一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外设,USB口之类的

无短路无故障。。。

网友C:
换个硬盘试试,,,,不上,先看看能不能调 ,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个硬盘试试,,,,不上,先看看能不能调 ,bios

无法进bios 裸版测试就死机

网友:
有没有人呢给点意见

网友:
测一下bios有没有供电,有没有波形

网友:
我手头有一片MBX-276也是卡LOGO,去掉声卡、网卡、读卡器、换了桥一样卡LOGO,把独显供电断掉正常了。可以进系统。

网友D:
我手里的卡LOGO 也搞定了 sve14aa12t的主板  把显卡供电电感拆了就好了

网友(2015-08-13):
引用 网友D:
我手里的卡LOGO 也搞定了 sve14aa12t的主板  把显卡供电电感拆了就好了

我也有一台和你故障现象一样,断显卡供电电感好了,但是加焊显卡还是一样卡LOGO.

网友:
先换东西  在不行就主板

网友:
交给客户了,哎,无比痛苦,搞得纠结~~

网友:
这不是南桥坏的吗

网友:
换个BIOS刷,在不行换南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