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耳机无声音

楼主(2015-07-10):
如题,喇叭有声音。PLUG_IN可以拉低,但声卡的36脚拉不低。这正常吗?耳机怎么搞都没声音。高手指点一下吧(没换声卡芯片)

网友A:
耳机插孔都排查过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耳机插孔都排查过了吗

都没问题,我都测过了

网友:
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小,重点查转换部分。

网友:
看图纸就是借口PLUG_IN被拉低,R344,R346分压送到声卡36脚的也是2.9V左右的高电平

网友:
耳机没声音  那MIC呢  也没有的话  功放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喇叭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楼上的话太不可思义了,楼主会不换一个试吗?:

网友:
喇叭有声音吗?你看看,有和没维修不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