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L6321 有点发烫 正常吗

楼主(2015-07-10):
顶星 T-A780L+
CPU 供电不稳定 导致  跑一半码  就复位
CPU 管理芯片是ISL6321 换了之后  正常跑马  试了 10来分钟也没什么事
但是开机 摸那个芯片 比较烫
手指放在那里  一小会 就感觉有点受不了
放开手  隔一会  在放进去 又好一点  放久一点就烫手

网友:
有高手 解答下吗  怕不怕 现在还在试机 也没见断电   就是比较烫手  这个IC   正常工作温度是多少的呀

网友A:
有的主板供电管理芯片确实高温,特别是夏天!应属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的主板供电管理芯片确实高温,特别是夏天!应属正常。

谢谢  只要有这种情况 我就放心多了

网友:
6321不知道,反正ISL6323A开机没两分钟就开始有点烫手了,但工作正常~~~

网友:
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