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老遇到奇葩的机器,都来看看这个G480

楼主(2015-07-10):
一台联想G480机器,进水,EC.桥,CPU都烧了,客人嫌贵没修,180收过来。换了桥,EC和CPU后,OK了,但现在的问题很奇葩,
还是第一次遇到。这个机器不装集成显卡驱动就OK,装上集成显卡驱动就灰屏。机器原装CPU是三代的I5,因为很贵,就买了个二代的
CPU装上去。现在不能装集成显卡驱动,不知道是不是要上三代的CPU才行。手上也没三代的CPU。

这个机器现在自己在用,禁止了集成显卡用的。有没人遇到过不能装集成显卡驱动的,遇到过的指点下

补充内容 (2015-8-31 20:49):
今天换了个CPU,OK了,是CPU问题

网友A:
应该就是CPU问题吧。。。。个人感觉。。。

网友B:
没遇到这种情况,集显不能用总比独显不能用来得好

网友:
是不是驱动不行

网友:
应该就是CPU  的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没遇到这种情况,集显不能用总比独显不能用来得好

老大集成显卡不能用,不能玩游戏,加载游戏加载不了。这个别独立显卡不能用还糟糕

网友:
不是驱动的问题,去官网下了驱动也也一样的

网友:
上次有同行说一个机换了CPU后独显不见了,我以为是显卡坏了,然后没理他当集显卖了。现在想想应该是CPU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就是CPU问题吧。。。。个人感觉。。。

按理说,三代板上二代的U应该是没问题的,手上也没三代的U,有的话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U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奇葩的问题,一般是独显驱动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集显可能是CPU的问题

网友:
集成装不上,独立的应该也装不上

网友:
不想换CPU你就刷个BIOS就行了

网友:
不是内存的话,就是CPU不兼容

网友:
显卡在cpu上

网友:
个人感觉是集显供电不全,或者桥的lvds信号或者时钟问题

网友:
换桥之后,  很多是还需要换个BIOS的, 即使换的同型号桥。  其次才是U

网友D:
二代  三代是通用的 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 BIOS吧

网友:
觉得是CPU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二代  三代是通用的 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。。。

不是所有型号通用呀

网友:
G480分仁宝和纬创主板,分2代U和3代U,假如能良机了,问题应该不会太大,也可以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CPU的问题  遇到过V470CPU 烧坏的出现过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先换个别的CPU 试一下,要么换个系统试一下!只能用排除法解决问题了!

网友:
问同行借一下试用一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大集成显卡不能用,不能玩游戏,加载游戏加载不了。这个别独立显卡不能用还糟糕

这个只能当上网本了

网友:
毕竟是三代的机,你用二代有可能顶不住!楼主何不换个U试试?

网友:
换个CPU上去一试就知道。

网友E:
是不是u的wt     up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u的wt     up

楼主说清楚点,U的WT UP什么意思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,个人感觉还是U的问题,最好先试一下,别买了再白买

网友:
买来的CPU不行吧。我也有台机器换CPU 也是集显装不上

网友:
集显不行的话按道理说独显也会不能用,还是换个U试试。

网友:
拆个cpu试试就知道了 好了说下

网友:
二代CPU和三代不通用,上上去用不起的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版主辛苦了我就进来看看 学一下

网友:
集显是通过南桥这边传过来的  有没有可能是你南桥没做好呢

网友:
三代的I5可能集有集成显卡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这个机器换二代的cpu没事 我换过   你这个应是cpu的问题

网友:
   下次遇到 3 代 的机器 拆下来试试就知道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的机子要在BIOS下改集显还是独显的,遇到过这种情况,有的装XP不能打独显驱动

在BIOS下改成机场那个显卡的话,根本就不亮机

网友:
应该是CPU问题吧

网友:
应该是CPU的集显部分坏了,遇到好多CPU坏了但是还能亮的。你在换几个二代CPU试试!

网友:
如果同款的机子中有二代I5的    可以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这种问题应该让人很头痛,我也没有遇到过,可能加焊北桥试试那

网友:
应该还是cpu 的问题大了,找个u试试吧

网友:
感觉不会是CPU问题,还是主办问题吧!

网友:
刷BIOS试下

网友:
换个三代的CPU就行了。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问题,三代I5的cpu,换成奔腾的双核,独显就不能用,装驱动就蓝屏,单用集显就正常,也没搞清楚是cpu不合适,还是确实独显有问题

网友:
我也修到了   可以显示  修了两天  也是进水  就是键盘不好用

网友:
可以换个CPU试下

网友:
建议先刷一个BIOS   可能性比较大哦

网友:
我遇到过,集显驱动死活 打不上去,,,换了CPU就好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与你一样的问题,换CPU就好。

网友:
集显不能用总比独显不能用来得好

网友:
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。CPU坏了。。有些机器上2代就是这种问题。

网友(2015-08-15):
引用 网友D:
二代 三代是通用的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。。。
三代主板上二代不一定通用 ,

网友:
可能兼容性不是很好

网友:
bios资料的问题,你的主板是在正式版的桥么

网友:
有可能还是CPU得问题吧

网友:
请问你换的那个cpu代集显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