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0屏分成三块

楼主(2015-07-10):
看下有谁碰到过

网友:
联想G480屏图片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多一些,建议先把屏线两边都插拔一下试下,检查一下屏线再显卡吧!

网友:
这个加焊显卡应该有效啊

网友:
换屏就可以解决,我遇到过

网友:
换屏解决问题

网友:
屏的问题最大,不排除屏线与显卡

网友:
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,还要花5分下载你的照片。呵呵

网友:
显卡屏线,跟BIOS   码片 没半毛钱关系

网友:
麻烦把图片做成直接显示插入的

网友:
直接上传图片不就行了,怎么还打包,下载要分的,我刚修的一个W510上下三分屏,是主板受潮断线导致的

网友:
这应该先从简单弄起,换屏或者屏线,再才是主板

网友:
G480 的机器还蛮新的吗   先排除屏跟屏线  和一些其他的工作条件  再动显卡

网友:
之前我遇到过分屏 原因是屏供电电压低造成的 希望能给你参考

网友:
莫得图你说毛啊 !对了,像这种百分之七十是显卡出问题了

网友:
屏线屏显卡逐个查

网友:
一般是显卡维修 屏线和屏幕很少出这个问题

网友:
你这图片还得下载啊

网友:
谢谢大家,我先换个屏试下。问T是机器有时又是好的。

网友:
反正就是有时候用个一天也没有问T。有时又不行

网友:
图片怎么上传啊。我拍下来了。说过大了上传不了,

网友:
修电脑最怕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

网友:
你这问题 爱解决不解决 谁会花下载分看你那图片

网友:
屏要是没问题,可能是显存

网友:
显卡 屏显

网友:
图片都没有,啥意思。屏供电查

网友:
把图片编辑一下,像素调到800左右上传,想看故障还要掏钱,大多人不乐意的

网友:
请大家帮帮我。看下

网友:
显存供电有问题也会几分屏

网友:
显卡屏线 查下/

网友:
屏,屏线,显卡,逐一排除,应该就有结果了。

网友:
有点不厚道,,问别人问题还要我们下载图片看故障

网友:
刷一刷试试呗

网友:
屏的可能性大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