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gn-c21ch开机没显示,外接显示器有显示,修内显好了进桌面黑屏

楼主(2015-07-10):
sony vgn-c21ch开机没显示,外接显示器有显示,是里面的SW1的开关坏了!直飞线就显示了!但进桌面里看不到图象,但能听到进桌面的声音,高手们请指点下!谢谢

网友:
进系统后灯管能亮!

网友:
是不是暗屏啊

网友:
查屏上的电压,抓下edid

网友A:
用强光电源照屏看看有没有图像,有的话查下背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强光电源照屏看看有没有图像,有的话查下背光

有背光的!

网友:
换根屏线试试

网友:
干嘛不换张屏幕试一下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屏供电

网友:
测屏接口 那几对 单六或者双六的对地阻值 看是否一样  之前遇到一款华硕的 和你说的差不多 测那几对阻值有一堆不同 查来源是桥发出的   直接换桥就好了

网友:
上半部分的VIN正常?

网友:
换上半部分一般会好

网友:
sw1是什么键啊

网友:
此机修复!是内存条问题,拔掉一条就可以了!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,内存都是好的!单一一条就可以进桌面的图像!可能是不兼容!

网友:
那是休眠开关吗???

网友:
进系统才黑屏的内存还真是少见 不过一般遇到疑难杂症有配件的都会用自己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