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显示器白屏 明基G2000WD

楼主(2015-07-10):
其实我也不会修的。只是学了修电脑主板了。只是手头刚好有一个同型号的显示器屏坏了。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是好的。所以俩板都换了过来。
但是白屏依旧。
假如我再换条屏线还是白屏的话,是不是就是屏坏了,屏上带的那条电路板有可修的地方么?手头有本维修液晶显示器不是事,但没介绍这条板子的内容,临阵磨枪都不能,

求思路

网友:
驱动板换新的了?

网友:
是的,电源和驱动板都换了,从另一个机子上卸的,是好的。
屏上带的那条是什么板,可以修么

网友A:
屏的供电出问题了,仔细观察屏电路板

网友B:
这个修好的几率还是有的 ,50%的几率吧。如果是显示屏的供电有问题可以修。内部基板线路坏就不能修了。首先看看主供电3V或5V。然后检测升压电路的几组供电。一般有12V.27V.-10V。这几组电压。

网友:
屏坏了 屏供电那部分

网友:
接屏线没有,没有接当然白屏了哟,还要看屏供电有没有,没有屏供电就是查屏供电的电路了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修好的几率还是有的 ,50%的几率吧。如果是显示屏的供电有问题可以修。内部基板线路坏就不能修了。首先 ...

这几组电压,是在屏上的电路板上面么,可以说一下都在哪里测么,我看了那个板上有很多标注的,VVGG   AVDD   V331  5V1  AGM1   VVCC1   VGH1   VGG1  这些真的没见过。

供电那边都是正常的,因为电源板和驱动板确定是好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的供电出问题了,仔细观察屏电路板

我记得有个帖子,说了那个屏电路板上电压测试的几个点,但是找不到了。
高手能告诉一下么,有几个关键电压怎么测

网友:
屏供电有没有,没有就是屏上面的问题

网友:
看看屏上保险是不是坏了还是5v没过去

网友:
换屏吧   速度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