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请问,大家,5上面,有两个触摸芯片,分别,有什么作用

楼主(2015-07-10):
我看,5上,面,有一个黑触摸,和一个,白触摸,分别有什么作用,还忘,高手,解答,,小弟,谢过了
芯片

网友:
我不懂的修手机

网友:
白色U12的是主控芯片,黑色U14的是副控和触摸接口通讯。然后数据给U12,处理后再返回给U14再发送到接口。部分不能触摸干黑色,完全不能触摸干白色。只能讲这么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