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70双显卡装不上,怪问题

楼主(2015-07-10):
提示:由于该设备有问题,Windows 已将其停止。 (代码 43)

搞的我 头痛.....联想官方网和普通驱动怎么装都装不了,  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,刷BIOS  最后换显卡: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    求高手请教.........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显卡供电管子U11挂了,打开C壳就可以看到的

网友A:
兄弟,这种是有通病的。多上论坛搜搜,上面那位说的就是拉

网友B:
这是通病啊    1.5v的转换电压没出啦

网友:
单用集成的显卡正常吗?如果正常就是独立的显卡供电有问题了,就是上面说的通病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,这种是有通病的。多上论坛搜搜,上面那位说的就是拉

联想通病怎么这么多呀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是通病啊    1.5v的转换电压没出啦

这么些通病,联想的销量怎么办?可恶的通病

网友:
兄弟啊!这不就是显卡供电的通病吗?

网友:
翻开论坛,一大片都是修的联想机子

网友:
联想 通病多啊 1.5V显卡电压没把

网友:
通病的吧,,,

网友:
看下U11转换管子有没有坏 大都这个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器问题好多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么些通病,联想的销量怎么办?可恶的通病

版主啊 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牛啊   没有这些通病同行们怎么活啊   现在修机器有报不上价  不来些通病捡些钱
那修板还不累死 啊 还搞不到钱  反正我每次看到通病就笑了

网友:
这个是在屏线接口下方有个管子好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版主啊 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牛啊   没有这些通病同行们怎么活啊   现在修机器有报不上价  不来些通病捡 ...

这是厂家给我们留的吃饭钱,哈哈

网友:
显卡的本了现在越来越完蛋了

网友:
学习了,值得了

网友:
显卡都搞了发现是通病悲剧呀

网友:
显卡供电换了没有

网友:
这机子有通病 U11 或者就是 显存那里的电容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故障和你一样的
现在我怀疑PCH 不高兴搞 就一直用的集显

网友:
显卡电压不对,U11坏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问题还是挺多的。不光只有这一个通病哟!

网友:
换个板子或许U11就得改为U49了,不过换汤不换药

网友:
如果是 ATI显卡 就是显卡坏了 如果是N卡 就是供电问题

网友:
嗯。搞了半天。才发现是通病。。真是撞墙的心情都有

网友:
还有显存没换

网友:
干显卡你就鲁莽了,我记得这个是有通病的额

网友:
俺修过一台 N卡的 换显卡解决来自: iPhone客户端

网友:
换CPU试试看

网友:
哈哈 这个通病 秒杀之 沸沸扬扬的 一大通病 你竟然没去 百度

网友:
这台机显存供电有个虑波电容 容易坏,细心看下

网友:
楼主你n卡驱动打不上怎么解决的 ?

网友:
Y470,,查显卡供电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