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k43sd rev.2.1 ec 附近的高清照

楼主(2015-07-10):
求k43sd rev.2.1 ec 附近的高清照

主板腐蚀了

网友A:
只想说句有点位图,要照片干嘛

网友:
论坛确实有点位图

网友:
华硕的不好修啊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想说句有点位图,要照片干嘛

没找到点位图啊

网友B:
我有张4.1的好像一样,传上来给加分不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有张4.1的好像一样,传上来给加分不,哈哈

怎么加分?

网友:
右下角有   评 分       而且我只有触摸板按键左边的高清图,右边的没有

网友:
我上次修好之后拍的,进水断了几根线。。

网友B:
帮忙量下,我那张图飞了线,你那种图里面是个电阻的阻值。我直接一根线过去,不知道阻值。就是472排阻下面那个小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帮忙量下,我那张图飞了线,你那种图里面是个电阻的阻值。我直接一根线过去,不知道阻值。就是472排阻下面 ...

在哪个地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帮忙量下,我那张图飞了线,你那种图里面是个电阻的阻值。我直接一根线过去,不知道阻值。就是472排阻下面 ...

15欧左右15欧左右15欧左右

网友:
472排阻下面一个电阻位置。ec左下角那边那个,我的图中就是我飞了根线, 15欧吗?拆下量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