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电源5v给手机充电只有0.3A

楼主(2015-07-10):
为什么PC电源5v给手机充电只有0.3A,我的荣耀6原配充电器是2A的,为了方便充电,把台式机5V接出来转成USB充电,用电流表实测充电电流只有0.3A左右(电压5V),用其它品牌充电器最起码都可以上到0.8A左右(电压4.8V,空载5.3V),为什么台式机红5V电源(紫5V2A待机也一样)在没有压降的情况下却只能以0.3A充电?

网友A:
楼主有试过在电池快充满电 ,和电池已经快要关机的情况下  电流有什么差别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有试过在电池快充满电 ,和电池已经快要关机的情况下  电流有什么差别吗

这个没必要试,正常情况下:快充满肯定是慢充,电池快用尽肯定是快充
我是在15%的电量时测试的,用多个手机测试,用手机充电器时,手机会按厂家设定的电流充电,例如ZTE原厂0.5A,我就是用2A的充电器,电流还是不超过0.5A充电,荣耀原厂2A,用1A充电器充电0.8A
可以不管哪个手机一到PC电源上,就是0.3A左右,测试中使用同一根数据线

网友B:
应该是电池识别电路在起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电池识别电路在起作用。

对,就是手机上的充电管理芯片降低了充电电流,但怎么越狱

网友:
充电也“越狱”?愿问其详!

网友:
呵呵。遇到主动PFC电源了吧?用多大的功率,就给你多大的电流。建议从5VSB取电吧,但是5VSB电流2A跟手机充电器差不多哦。

网友:
哎!这是识别电阻的问题,是让手机知道这是多大的充电器,你只接+- 无识别线路最大手机充电就0.5A。所以你去查一下识别电阻,根据你手机来做一个。顺便再提一下,所谓识别电阻也就是改变D+ D-从而让手机识别!如果你手头上没有合适的阻值,就短接D+ D-,这样手机会默认认为是1A充电器!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