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三洋40CE561D液晶电视黑屏维修

楼主(2015-07-11):
今天接同行一台三洋40CE561D的液晶电视,来了是黑屏,指示灯能亮,而且按电源键也可以正常开关机,看看背光好像没有亮,感觉是是背光电路的问题,想到这里,心里暗喜,MD,终于来了个好修的了(因为这两天一直在搞一台26寸康佳的白屏故障,确定是屏的问题,一波三折,到现在修好一个问题了,还是不 显示,郁闷到家了)。还没高兴完,又瞅了一眼后壳,见到了一丝亮光,MD,还是屏的问题,认真看了很久,屏幕还是什么都没有,把屏幕放下来,正面看屏幕, 终于表现出来是黑屏了,(我怎么那么命哭呢,老是修到屏坏的机器呢?)更郁闷了。
       机器还是要修的,拆开机器一看,TMD,还是个二修的家伙,FLASH都被人家拆过了,还有很多焊膏,看来上家的水平一般。又瞄了一眼屏电路,傻眼了,保 险上面还搭了一根铜线, 意料中是屏的问题了,file:///C:\Users\ADMINI~1\AppData\Local\Temp\msohtmlclip1\01\clip_image002.jpg大概量了一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,没有明显短路。还是上电看看了,随便用表量了一下电感,都是没有电压呀,1.8VLDO也没有电压,用手摸了一下各个芯片,感觉一点温度都没有,再用表量屏电路上面的大电容,还是没有一点电压。看来今天又要死在这个机器手里了。我最讨厌修屏电路了,没有电路图,也没有芯片的PDF,真的想放弃了。
      百度了半天还是没有任何SM4154屏供电的PDF,想想怎么修吧。量了半天还是没有量到电压,难道哪里烧断线路了,感觉还是不可能。后来在一个六脚的管(QD1 58AG)上的3.4脚上量到了12V电压,1256脚都没有电压呀,记得34脚如果有12V的话应该1256脚应该有电压输出呀,不管三七二十一,在笔记本的料板上拆了一个管。开机,这次看到屏直接白了,不是黑屏了,看来问题又改变了。怎么那么多问题呢,既然白屏了,用手摸了一下QD1旁边的电容和电 感,感觉好烫呀,马上拔电源。打了一下几个电感的值,感觉都是正常的,看来只有再上电才能判断什么问题了。这次上电,很快就摸到了是两个电容(CD14 CD5)很烫,马上拆了两个电容,用表量了一下,确实漏电了,但是没有完全短路。 file:///C:\Users\ADMINI~1\AppData\Local\Temp\msohtmlclip1\01\clip_image004.jpg
        现在排除了短路,可以上电看看了,终于看到SANYOLOGO了,心情很激动 file:///C:\Users\ADMINI~1\AppData\Local\Temp\msohtmlclip1\01\clip_image006.jpg
来看看换下来的两个坏家伙 file:///C:\Users\ADMINI~1\AppData\Local\Temp\msohtmlclip1\01\clip_image008.jpgfile:///C:\Users\ADMINI~1\AppData\Local\Temp\msohtmlclip1\01\clip_image010.jpg来个解决方案的特写 再把程序分享一下给大家,写了那么久,麻烦大家加加分,真的很不容易

三洋40CE561D TP.VST69S.P79 屏Y13-MB7S60TS4LV0.3.rar

网友:
楼主水平比我高啊,呵呵

网友A:
徐总不错啊 ,修电视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徐总不错啊 ,修电视机

我现在都是修液晶电视多一点,下次找个机会发个笔记本液晶屏的维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现在都是修液晶电视多一点,下次找个机会发个笔记本液晶屏的维修

不错啊,生意做大了,有时间指导下我

网友C:
多发些电视的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多发些电视的哈。

下次发个笔记本液晶屏的

网友D:
用809F可以吧,我还有个JT1199

网友:
楼主不愧是迅维出来的,技术牛

网友E:
lz 您把短路的电容拆了 要不要装个上去  保险 要不要补回去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lz 您把短路的电容拆了 要不要装个上去  保险 要不要补回去啊!

肯定有补的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809F可以吧,我还有个JT1199

就是用的809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感谢分享维修过程,辛苦啦-----

网友:
太辛苦了,加分!

网友:
值得收藏 的帖子

网友(2017-07-01):
技术确实不错,值得学习,谢谢分享宝贵维修经验

网友:
电容出问题还是很多的 液晶屏 貌似电容短路的多

网友:
可以烧鸡大法试验下  不过一定注意电压  不要太高了

网友:
学西学西,当然还要回贴:D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