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

楼主(2015-07-11):
这两天我手上有3块华硕的主板问题,请教下在座,,第一块,华硕p5kpl-amse 挡代码d4,内存不过,主板所有供电,时钟正常,pcia15复位正常,相关的822排阻大部分也换了,因为工具有限,没图纸不知道怎么跑线路,在论坛上看也没碰到解决的,,听说把8脚芯片取下可解决,但我的板子型号不一样,没那个芯片,我测内存时钟,数据是正常,,,看哪里需要查的,,,,有谁碰到过的,修过的,,是怎么修好的,,,,第2块华硕p5n73-am此板是不跑码,最初是CPU没供电,取下cpu单独电感旁的某个三极管,供电出来,,就是不跑码,,测PCI的时钟没有,,此时钟做在北桥里,两桥合一的,,,换过时钟旁的可疑电阻军无效,有谁有这个图纸,,看下哪里的问题,,第3块p5g41t-mlx v2挡代码e1内存不过,,之前不跑码,修好后,io上面的822排阻不小心掉了中间2个脚,,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内存不过,,这板没找到图纸有谁修过这几块,求助下大家有修过这几块板,,是怎么修好的,,最好有图为好,,因为深夜不好拍图

网友:
第一块,内存的核心供电,基准电压VERF,VTT电压,系统管理总线电压,SPD电压是否正常你都没有测呀
第二块,你看25M的晶振有电压没有,1.6V左右,如果没有,桥坏

第三块既然发现了问题,先将排阻补好再说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