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路大神~~

楼主(2015-07-11):
同一个ZIP文件,同一时间,其他人都正常下载,就我下载失败,我也重新安装了WINRAR,结果还是不行,请教各路大神指导我一下,只是什么问题,该如何解决??

网友A:
你是下载失败还是下载下来打不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下载失败还是下载下来打不开

下载不了  显示下载失败

网友A:
截个图上来看看

网友B:
重新装系统,比重新安装WINRAR管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重新装系统,比重新安装WINRAR管用啊

原装WIN8  不想换啊

网友C:
换个压缩软件,换个下载软件

网友D:
你可以换个浏览器试试

网友E:
是不是资源问题。下载工具问题,浏览器问题。网络问题。

网友:
建议换个浏览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截个图上来看看

C:\Users\Administrator.PC-201408141515\Desktop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资源问题。下载工具问题,浏览器问题。网络问题。

就我一个下载不了,我是在Q群下载的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你可以换个浏览器试试

是Q群,不是浏览器诶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个压缩软件,换个下载软件

压缩软件从2345解压换成了WinCAP了,还是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Q群,不是浏览器诶。。。。。

不好意思理解错误 以为你是在网站上下载的 ……

这种问题 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换个系统试试 ……祝你好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