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85进系统中途掉电0.5A

楼主(2015-07-11):
接修一台z485 AMD CPU独显机器,来的故障是开机进PE一切正常,正常进系统开机到WIN7界面的时候掉电0.5A,误叛是显卡问题,结果换了显卡还是老问题,最后查CPU供电发现PC560短路,更换后正常。随着机器老化应该是通病!望大家不要走弯路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温度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软击穿,如果真的短路还开得起机呀

网友:
这类比较少

网友:
老化 电容性能不良吧

网友:
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直接换那个电容了!

网友:
也有道理,毕竟CPU进系统瞬间用电量较大,软击穿导致瞬间掉电,也合理

网友:
进系统掉电,这个就跟之前的NEC电容原理差不多嘛

网友:
驱动  你把显卡驱动禁用 如果可以 去官网下载

网友:
版主辛苦了我就进来看看 学一下

网友:
手上有个直接上电到0.6a掉电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暂时还没遇到,不过老机器说不好。还是的细心

网友:
谢谢、很少见这样的情况、一般都是CPU不工作的。

网友:
手上一个Z485   电流跳变都正常     到开机的瞬间就自动断电了,有时可以开机   CPU换了不行,头大的问题啊

网友:
没遇到过。谢谢LZ分享

网友(2019-05-05):
碰到了 就先看这个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