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小米3无触摸换屏无效,硬件解决办法

楼主(2015-07-11):
从电源芯片飞线2.8v到触摸芯片电源

网友:
有点意思,这个可以有,不过应该可以修好吧

网友:
原来是触摸屏缺少供电呀

网友:
介绍的再详细的就好了

网友:
分享一下维修思路

网友:
  很棒啊  能上传图纸就跟好了

网友A:
不能一上来就飞线啊。得告诉我们具体一点啊。

网友:
试下楼主的办法.刚好手里有这么个故障机.

网友:
能讲一下原理吗

网友:
这个主板是联通版的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能一上来就飞线啊。得告诉我们具体一点啊。

屏幕没问题,那就查触摸IC的工作条件啊!供电时钟,数据线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幕没问题,那就查触摸IC的工作条件啊!供电时钟,数据线。。。

有图纸吗?没图纸很难查的。上次修小米3不充电,没图纸搞半天,差点搞废了。

网友:
这个不错,直接借个电压就可以OK。

网友:
能讲一下原理吗?好想知道

网友:
有点意思,感觉飞线都很利害,可以适当解下思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