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01a 不显示维修过程,还有求助下这款ec的型号

楼主(2015-07-11):
二修机,拿过来时内接不显示,外接灰屏,就是显示器能接受到信号背光开启,但是屏幕没反应。这款机子是集显,拿过来背修过,ec换过型号是it8517e,内接屏那边没供电,拉过去没信号,虽然背光开启了(华硕笔记本屏供电和背光开启信号是同一个电路,所以很多华硕机子外接显示,内接不显示,是少屏供电引起的,有次修到x84h,就是八角排阻坏了引起的),这台外接不正常,看来是信号问题,不是供电问题,当然bios刷过,这台是集显,显示信号是从南桥发出来的,南桥上家没动过,先在那桥附近量电压保险电感之类,还发现问题了,就是南桥背面一个电感坏了,换了就好,不上图了,背面就一个电感,很好找。
现在问题来了,修好后pe和系统都进不了,内接键盘也用不了,怀疑是上家ec型号不对,求助下,哪位有这边版看看ec的型号

补充内容 (2015-7-25 10:48):
修好了,还是ec引起的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实在找不到,可以到淘宝上收一下http://s.taobao.com/search?q=%E5 ... iative_id=tbindexz_

网友:
EC型号对的,就是8517E

网友:
换IO好了没,是不是EC BIOS的问题呢

网友:
横好,思路清晰

网友:
是不是上家把BIOS程序刷错了,因为这个机器的EC BIOS程序和系统的BIOS程序在一起的,你看下你这个机器是X401A REV2.0还是REV3.0的,我传个给你!

网友:
lz修好没有啊 !!怎么修好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