偶尔开机异响不认(跟供电不足一样)

楼主(2015-07-11):
st500dm02硬盘有时候无法识别,跟坏电源供电不足一个现象!正常的时候速度也正常读写数据也没问题,请教高手这是什么情况!
供电不足

网友:
我昨天也遇到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,我那是个80 的老盘,后来换个盘就好了,电源一开始我也换过不行

网友:
ST500刷固件看看

网友:
换个电路板试下

网友:
数据线和接口检查了吗

网友:
换掉不就行了。如果没有数据需要,直接扔了。浪费那感情干嘛?硬盘有问题不值得修,直接换。

网友:
刷个固件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