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230I 开机瞬间掉电

楼主(2015-07-11):
昨天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X230I   开机电流上0.18A 瞬间掉点  拆机-测量各级电压 除了U 供电 集成显卡 供电没有 其他瞬间都有电压。 安先易后难 这个主板双BIOS  SPI 1-SPI-2 图纸上 SPI2是 EC 就先刷,开机 故障一次排除 ,顺便发上 BIOS 跟图纸

网友:
感觉很多机器,特别是比较新的,不出集显供电首先想到的就是BIOS

网友:
如何所有供电的EN信号都是EC发出,那就先刷EC的BIOS,因为这样EN信号一般都是IPO控制

网友:
集显的EN信号也是一样的

网友:
刷个bols就好了

网友A:
你这个是INTEL的图纸,怎么说成AMD的?浪费下载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INTEL的图纸,怎么说成AMD的?浪费下载分

不好意思 我同时修两台笔记本 搞错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好意思 我同时修两台笔记本 搞错了,

没事,我有INTEL的,听你说AMD的也没看板号就下了

网友:
这个下来试下,遇到一样的顺题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的BIOS程序。

网友:
bios坏掉了   就会掉电 和主板差不多

网友:
正好需要谢谢

网友:
我修到过二级电压转换管出问题导致掉电的

网友(2015-08-20):
CPU是多大的

网友:
你这个CPU是几代的呀

网友:
X230 修过一台 ,刷过BIOS 第一次开机 死活不亮

网友:
尼玛骗子

网友:
新机器一般除了进水 不然就是刷BIOS

网友:
收藏着  备用   谢谢了

网友:
新机器 BIOS啊,给我们送钱呢楼主收了多前啊

网友:
现在的新机先易后难维修  如果是显卡和南桥或cpu坏的 客户一般都嫌贵不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