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80 开机40分钟左右就掉电掉到待机状态

楼主(2015-07-1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480 开机40分钟左右就掉电掉到待机状态

饿饿饿饿额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A:
那么长时间才掉电。感觉你首先要考虑到的是散热问题啊兄弟

网友B:
我还没说完    补充     可以接着开机      温度不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温控线路的原件已经取下          BIOS    也刷了                     在修哪儿呀   请给个思路

网友:
怎么简单,查都不查下为什么会掉电?是你修机器还是别人修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还没说完    补充     可以接着开机      温度不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温控线路的原件已 ...

是不是每次掉电的时间都很接近?

网友:
不接近     掉电的时间都不确定

网友:
会不会是休眠待机方面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么长时间才掉电。感觉你首先要考虑到的是散热问题啊兄弟

如果是散热问题用软件是很容易发现的吧,应该与散热不良没有关系。

网友:
桥的问题,修过一台

网友:
休眠开关没检查下吗

网友:
       你修过一台我的问题一样吗    你的意思是说南桥的问题吗

网友:
LID_CLOSE#       挑起来还是不定时关机

网友:
饼哥   求救

网友:
h温度高

网友:
重点查显卡供电一块,将显卡供电芯片输出电容换啦。

网友C:
楼主可以查一下lid 信号

网友:
加焊一下桥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可以查一下lid 信号

不是lid信号的问题我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