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3SV隔离保护不过请看这里,下次见一个秒一个。

楼主(2015-07-11):
机器型号:ASUS K53SV
故障现象,隔离保护不过。电流表显示。0.000
维修过程:首先测量公共点,阻值。正常。 测量电源接口旁边两个P沟道MOS管,有一个击穿。更换后,故障依旧。顺手测了下充电上下管,和电池放电P沟道管子,发现放电管也击穿了。更换后依旧。
测量保护隔离MOS 4脚删级电压。18.5  ,充电芯片IC是BQ24740打开PDF
测量ACDET 2.6V 高于2.4门限正常。手动拉低EXTPWR-此时机器自动加电了。
故障确定了,分析EXTPWR-没有产生的原因。首先更换了IC,依旧。
测量芯片REF没电压,对地阻值正常。 由图可以看出来,需要PVCC供电才能产生VREF,实测PVCC 只有0.5V
故障点又缩小了。然后跑线路,发现是电源头19V经过了一个脚的管子,产生的PVCC 直接把管子拆掉,19V短接到PVCC供电,加电测试,故障排除。 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。画了一份参考图

网友:
写的挺详细 感谢分享

网友:
版主辛苦了我就进来看看 学一下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,很详细。我也来学习学习,

花晨月夕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不错!华硕这机没图,只能根据芯片图操作了,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,还画了个图.

网友:
这样在电源口加过去,适配器电池同时用不短吗?

网友A:
支持上楼的说法,保护隔离的问题还是要按原路修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支持上楼的说法,保护隔离的问题还是要按原路修呀

没看图吧。PVCC和公共点是不通的

网友:
说明一下,机器没图纸。我只是找了个参考图纸。实际上这机器的PVCC是电源口给供电的,并不是公共点。

网友:
那适配器和电池共用时,可以吗?充电没有问题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支持上楼的说法,保护隔离的问题还是要按原路修呀

19v直接进pvcc

网友:
写的很详细 搜藏了

网友:
写的好  技术也好!!!

网友:
图没看清楚,要清楚了应该就快要加精了。。

网友:
这帖子看着舒服,就是不会给你加分啊

网友:
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呀

网友:
这个图虽然看不太清楚,但是还是有价值的

网友:
好吧,以后要是遇到一样的真可以秒了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新谢谢楼主经验分享

我的泪为谁飞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华硕的机子没有图纸,不好修,不过对有基础的人来说可以跑线,谢谢你的分析

网友:
看芯片参数,和其它图纸参考,加上经验,这个问题大多数可以处理的

网友:
  能烧这么多管子?    我基本都是强拉 过去

网友:
下次真的可以秒杀了 谢谢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什么时候都做得那么恶心。  一直很反感。

网友:
路过学习了,

我的泪为谁飞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真牛,见个喵个了,话说的QFN不好搞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

我的泪为谁飞 -6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很有价值 但是看得有些模糊 算是一个例子到时遇到依葫芦画瓢 加分

网友:
asus的机器没有图纸,确实不好修的。

网友:
写的不错,向你学习

网友:
BQ24740正常工作时EXTPWR输出低电平,PVCC脚是必须测量的条件

网友:
查内存和显卡  冲刷BIOS

网友:
会不会对其他般般  有用没??呵呵

网友:
多谢,多谢,还给画的图,学习 了

网友:
一次借鉴,谢谢楼主,

网友:
保护隔离的问题还是要按原路修

网友:
保隔电路 有点麻烦 学习下

网友:
理论挺不错的 !学习下 !

网友:
楼主基础不错!分析的很清晰!给赞!

网友:
思路清晰,图画的不咋地呵呵

网友:
楼主技术可以 芯片内部逻辑图搞得挺透彻

网友:
你这是从电源口拉的19V这样行吗

网友:
保护隔离这一块一般知道芯片工作原理的话,修起来也简单。

网友:
不错 能解决问题就是硬道理,谢谢分享

网友:
能给详细讲一下芯片的时序会更好,给新手理一下思路

网友:
extpwr这个是什么信号是开启吗

网友:
EXTPWR是低电平给P沟道管G极作分压用的 刚才没仔细看

网友:
这华硕没点位图真难搞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必须顶一下

网友:
思路还是很清楚的

网友:
技术真好 分析的也很到位

网友:
看懂一半,图有点糊,再加上我的思路不清晰,就很难理解了

网友:
上次也修过一个 是这样一模一样的问题  是X450VP的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 希望下次楼主在发这样的技术通病贴 子能够加个权限

网友:
呵呵,收藏了你的帖子,下次见个秒个。

网友:
这是条件,也不算多吧。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,下次遇到直接秒杀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昨天修了个宏基也是这个问题,AD+电压过一个稳压二极管给芯片提供PVCC,PVCC供电的电容短路了,导致芯片工作不正常不发出AC_OK信号,第二个MOS管没有正常导通

网友:
学习了 楼主好技术

网友:
是哪个管啊,就是公共点的第二个管吗

网友:
華碩的機子問題是很多的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以后有机器出现这样的问题,就知道修了。可以参考

网友:
希望能遇上吧

网友:
下次遇到秒了

网友:
先收藏了,以后参考一下

网友:
楼主芯片PDF都能看懂,我·是交钱学会的

网友:
保护隔离有图纸才好修,没图纸好难找的,能告诉一下参考的什么图纸不,以后遇到了也好参考下

网友:
写得挺细,不错啊

网友:
不错 没有图纸 修出已经不容易了

网友:
很给力,支持一下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直接从适配器输出飞线到芯片的PVCC供电脚呗!画得图没看懂。

网友:
这样的贴必顶。有技术含量。。

网友:
不错!华硕这机没图,只能根据芯片图操作

网友:
上次遇见一个电源头直接烧了,飞线过去温度太高了用了几天又返修

网友:
谢谢楼主,辛苦了还把图画出来

网友:
楼主技术牛B啊,佩服佩服

网友:
充电 受影响吧,或者电池电源同时用?

网友:
楼主 还手法 测管子是在主板上测的?

网友:
这样确实可以秒杀

网友:
不错,功力深厚,下次秒

网友:
直接跳过隔离 稳定吗

网友:
感谢分享   没看明白  呵呵

网友:
谢谢同学共享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  华硕机器没图纸都挺难搞的

网友:
真的吗,有点小激动,谢谢楼主

网友:
楼主的图纸是哪儿的,分享一下嘛

网友:
这个是仁宝点火回路吗

网友:
不喜欢修机的时候客户看着,感觉有压力

网友:
写的很详细

网友:
看这个图就是鼠标写的,不过思路还不错

网友:
下次碰到试一下

网友:
学习了,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实地培训?

网友:
牛逼。秒杀啊

网友:
好功力,对电路 有深刻理解 ,跑线功力也不错

网友:
最好是加一只二极管比较好些,楼主你说是吧

网友:
大清早来找点思路……。

网友:
华硕本能修的,又没有图纸,要我就放弃了

网友:
管子坏了啊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 还画图给我们看

网友:
路过,学习一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花晨月夕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,还画了个图

网友:
楼主的帖子很有价值,收藏了

网友:
写的挺详细 感谢分享 也有图了,只是图有点看不懂。是不是直接拆掉料,直接飞19V到PVCC就行了?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,写得很详细

网友:
楼主画工太牛逼了

网友:
写的真详细 楼主霸气

网友:
有时候看看同僚发的帖子还是又提高的,虽然也休了很久了,但是感觉现在不想研究了,看看帖子看到这么认真,还是要不断的进步

网友:
这个机器和K43 K42J什么机器一样 都是同病

网友:
谢谢,了下次遇见肯定秒杀

网友:
i 不错学习了,华硕机有进真让人头痛

网友:
楼主一定是多处的维修经验丰富老人了。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资料少,又不好修,感谢楼主的分享。

网友:
很给力,只要解决问题,又能充电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种的是有点麻烦,楼主技术杠杠的

网友:
EXTPWR是什么信号

网友:
不过保护隔离

网友:
楼主,这华硕的你是看着点位修的吧,那么问题来了,你是跑线跑着修出来的么?还有,遇到没有丝印标识的机器您有什么高招可以借鉴的啊

网友(2015-08-13):
不错,只能默默的瞅瞅了。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真有耐心,还画了个草图,以后我遇到这情况也可以秒杀了吧,谢谢楼主,加分支持

网友:
LDO 3.3 是待机之前就产生的

网友:
楼主技术太牛了继续发点好帖出来

网友:
图文并茂,非常直观易懂!!

网友:
同时能充放电吗

网友:
我学到了不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