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2801GR能用82801GB通用吗?

楼主(2015-07-11):
现在有一块服务器主板用的82801GR 没有原型号
不知道能用82801GB通用吗?
请教
主板

网友:
你可以一下这篇,可能帮到的,如果你这个服务器硬盘没有阵列,可以替换一下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425581-1-1.html

网友:
还是订原型号的好

网友:
应该可以,不过没有 RAID 功能个

网友:
一般来说是可以的,只是R表示这个南桥带阵列的功能。。。

网友:
GR带磁盘阵列,GB不带,如果没有做阵列还是可以换上去。

网友:
好像换过,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