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XI怪现象

楼主(2015-07-11):
正常开机。键盘无法使用。进BOSS可以用。进PE又不能用。外接键盘。boss可以用。进PE无发用。进系统正常开机又能用。什么情况。疯了。。。。。请大神们指教。。。。。。查资料有人说南桥有问题,烧了一下无果。。。。

网友:
进BIOS查看键盘有无开启,恢复出厂设置。不行刷BIOS换EC

网友:
去掉和键盘排线相连的电容是试一下!

网友:
这问题真让人为难 不知道搞哪里好

网友:
先刷BIOS吧,不行换一个EC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