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01r-m5010 改集显

楼主(2015-07-11):
这个供电要加上吗,板子上没有

网友A:
这个是独显供电呀,要把这个供电取消,拆掉EN的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独显供电呀,要把这个供电取消,拆掉EN的电阻

这图上我这板子都没装,昨天有人跟我说,标UMA的集显用料,标dis的是独显用料,这板子独显被我焊爆了,显卡要拆下吗,还是断几个供电电感啊,独显另外有供电啊。这是CPU显示模块的供电,要加吗,断了供电没有独显Pg,会不上电吗

网友A:
断掉开启信号和供电就可以了,这个是独显的核实供电

网友B:
还是换个显卡省事吧,按图改了还不一定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断掉开启信号和供电就可以了,这个是独显的核实供电

好的多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换个显卡省事吧,按图改了还不一定行

谢谢,
不行就换

网友C:
   要改很多地方的。  这个改成集成的还要加个显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改很多地方的。  这个改成集成的还要加个显存

这个,Intel芯片组的额,没有显存预留,显卡是ati的,MDI要改成FDI的吗,图上有做标记。

网友:
刚刚爆了显卡,AMD的。也想改一下

网友:
谢谢无私奉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