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2上电到1.4A左右掉电,疑是通病!

楼主(2015-07-11):
HP CQ42上电到1.4A左右掉电,能再次触发,查过转换电压,没有短路,也没有缺电压,刷过BIOS,做过显卡,涛声依旧。论坛里好几个故障都是一样,电流到1.4A掉电,没有思路了

网友:
大神们给点思路,有没有修过此故障的,

网友:
在线等,饼哥快点出现

网友:
我上次修过一个 换CPU供电芯片好了

网友A:
大神们都不会回复你这个问题的,跑码掉电,说实在的,我退掉的机子基本都是这问题,什么都搞过的,很多人说刷BIOS会好,我就没刷好过一片

网友:
我现在有一台G4 i3二代集成CPU  现在电流也是1.4修过显卡刷过BIOS都不行 不知道是啥问题呢

网友:
都不说明是AMD还是INTEL,AMD的北桥,INTEL的显卡。AMD的CPU也易坏,AMD的CMOS电池要有电。INTEL的H55也常见坏。

网友:
1.4过了内存了吧 你加热下桥

网友:
刷个bios先

网友:
HP CQ42这么多不同的型号,都不说,怎么给你说呀

网友:
你说的这么简单 神仙来了也没用啊

网友:
估计得刷个BIOS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神们都不会回复你这个问题的,跑码掉电,说实在的,我退掉的机子基本都是这问题,什么都搞过的,很多人说 ...

联想G470刷好过

网友:
显卡温控看看了

网友:
用数据说话,有跳变没,有内存波没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要乱做搞了,问题会搞大的

网友:
刷个BIOS把

网友:
查开机电路   不行看看保护隔离

网友:
就没有人干好过啊

网友:
拆掉PR18电阻

网友:
不好意思 说错了  拆掉PR81零欧姆电阻  或者拆掉PQ9试试

网友(2015-09-01):
我也遇到一个 PR81 和PQ9 干什么的

网友:
我这个掉了1.4就掉 拆掉PQ9 好了 一开始 换了显卡 也刷写了桥BIOS 不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