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屏哪里可以个修呢

楼主(2015-07-11):
我有一个液晶屏,屏应该是好的,只是连接带出问题了,请问哪里可以还呢,倍加感谢

网友:
上个图呀,什么品牌

网友:
你这讲的也太不清楚了 你在那里 你要问你那地区有没有修液晶屏的 一般大点的城市都有修屏的

网友:
在淘宝上收屏线呀,跟宝主说你是什么型号的屏或者是说小板是什么意思的也可以,他自然知道用什么屏线的

网友:
需要到专业修平的 地方才行。

网友:
这个得上专业维修店去修

网友:
维修店,电脑成 淘宝

网友:
连接带???屏线???